[FreeRTOS] To:LZ,关于任务调度的疑问

楼主(2016-05-24):
函数Func是一个没有调用任何FreeRTOS的函数。
任务A是高优先级调用函数Func,任务B是相对A来时低优先级同时也调用了函数Func,如果此时任务B在调用函数Func到一半的时候,如果此时任务A被激活也要去
调用函数Func,那么我的问题是,任务B是调用完毕Func(因为Func函数没有调用任何FreeRTOS函数)在切换到任务A的,还是任务A中断任务B的函数Func使其入栈,待任务A
调用完Func,在回到中断处呢??

网友:
这个设计到抢占式调度的问题,任务B的执行会被任务A抢占。
一旦就行,立即抢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到抢占式调度的问题,任务B的执行会被任务A抢占。
一旦就行,立即抢占。

那这样的话 Func函数岂不是会出现重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的话 Func函数岂不是会出现重入问题

多线程调用的函数要么做重入支持,要么互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