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關於游標亂停問題

楼主(2016-05-25):
ERIC2013你好
   關於V5開發板游標亂停 導致干擾其他控件問題 我一直困擾著
請問ERIC2013 是何原因? 幫幫我 謝謝

网友:
是在V5板子上面测试的吗,还是自己新做的板子,电容屏还是电阻屏。

楼主:
ERIC2013你好
是在V5開發板上 電阻屏 試的
我試過一些例程 也會同樣情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IC2013你好
是在V5開發板上 電阻屏 試的
我試過一些例程 也會同樣情形

网友:
我V5网盘里面最新发布的,先做一下校准,很好用的额,除非你的电阻屏的电阻触摸板不好用了。

楼主:
我重作觸摸校準 但問題仍在
我重建了二個工程  一個正常 但另一個游標就是會亂停
所以應該不是觸摸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