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IMAGE-BMP与直接BMP图的区别

楼主(2016-05-26):
两种显示BMP图的方式之间有啥区别和优劣呢?
一种是在回调函数中的WM_PAINT通知下,进行绘制:
   调用GUI_DrawBitmap()函数,只需要获得BMP图形的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格式数据即可。通过BmpCvtDemo.exe工具可以很容易获取。
一种是通过IMAGE控件的方式,将BMP图匹配在IMAGE控制上。
这种方式感觉挺麻烦的。先要组织IMAGE控制的资源列表,生成IMAGE控件。
然后还要调用IMAGE_SetBMP()函数,该函数的参数为U8型的数据流。好像也只能通过GUIBuilder.exe生成代码,然后将生成的代码里面的U8数据复制出来才能得到。

如只是单纯如上所述的话,明显是直接用GUI_DrawBitmap()显示更方便呀。
那么,IMAGE控件的意义何在呢?

网友:
IMAG是控件可以放在对话框的资源列表里面,方便管理。

网友:
这样用的话,image控件方式显示会慢一些,特别是剪切显示特别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