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 打开文件报错(12)?
超越昨天

楼主(2016-05-27):
我用的是FATFS,在U盘中新建一个文件 ,前面挂载文件与打开文件目录都正常,但在f_open打开文件时报错(12),意思是
FR_NOT_ENABLED,            /* (12) The volume has no work area */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估计是盘符指定错误。

网友:
我移植的fatfs12版本也是这个问题
目前没有解决问题
spi flash
W25Q16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盘符指定错误。

是盘符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
f_opendir(&DirInf, "2:/")//打开U盘就报错
f_opendir(&DirInf, "0:/")//打开SD不报错
但如果直接往U盘写入文件又可以。如下:
f_open(&file,"2:123.csv",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网友:
后来找到是什么原因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老是返回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