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测试了下F429上面同时使用NAND和SDRAM的bug现象(在F429硬件版本为3的已经解决

楼主(2016-05-27):
在F429硬件版本3及其以上版本已经解决了这个bug

运行条件:
1. SDRAM和NAND都是挂在FMC总线上面的。
2. 由于SDRAM的工作原理,SDRAM是需要定时器刷新的。
3. 在LCD上面运行emWin,NAND是通过FlashFS文件系统进行操作。

如果对NAND进行大批量的数据读写,显示屏上面会有随机的黑线,简单几个数据的读写没问题:
现象如下:

F429/439系列已经在标识为3的硬件版本修正了FMC总线动态存储器和静态存储器的切换问题,

当前修正的版本有3,5和B

网友:
液晶屏用的是多大分辨率的?sdram用的是32位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用的是多大分辨率的?sdram用的是32位的么?

800*480,32位SDRAM
===============================
鉴于这个问题
ST官方后面出的综合板子,已经将NAND Flash取消掉了,包括现在的F7XX综合板。

楼主(2016-07-19):
========================================================
========================================================
F429/439系列已经在标识为3的硬件版本修正了FMC总线动态存储器和静态存储器的切换问题,

芯片丝印上面有标注
即修正了,SDRAM与NOR SRAM 或者NAND的切换问题,F429系列更新了4个版本

网友:
修复了就好,

网友(2016-09-01):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NAND取消,那数据存储到哪里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NAND取消,那数据存储到哪里去啊

F429/439系列已经在标识为3的硬件版本修正了FMC总线动态存储器和静态存储器的切换问题,

网友:
你好,请教下是不是芯片上面的这个 Y 字 成为 3,就表示是最新版本的??
参考图片如下 ( 这个图片我是在网上随便找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下是不是芯片上面的这个 Y 字 成为 3,就表示是最新版本的??
参考图片如下 ( 这个图片我是在网上随便找的 ):

网友:
FSMC上面挂好多个设备,操作的时候有特殊要求的不? 应该不用每次操作都要重新初始化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下是不是芯片上面的这个 Y 字 成为 3,就表示是最新版本的??
参考图片如下 ( 这个图片我是在网上随便找的 ):

.......
这个版本是Y

楼主:
引用 网友D:
FSMC上面挂好多个设备,操作的时候有特殊要求的不? 应该不用每次操作都要重新初始化一下吧

不需要,对于NE1,NE2,NE3,NE4四个片选片选下的设备,每个NE的配置都是独立的。
对于NAND的NCE片选,还有SDRAM的片选也都是独立配置的,互不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对于NE1,NE2,NE3,NE4四个片选片选下的设备,每个NE的配置都是独立的。
对于NAND的NCE片选,还有SDRAM的片选也都是独立配置的,互不影响。

是不是只要不是同时操作多个设备就没关系是吧, 比如加互斥量

网友(2016-11-17):
那请问下硬汉, 429单片机本身的2M内存不够用 又外扩了个内存,又有RGB液晶显示,通过SDRAM的,该如何设计硬件方案呢>?

网友E(2018-01-10):
文一下767有没有这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文一下767有没有这个bug?

767不太清楚,没用过。

网友C(2018-04-17):
引用 楼主:
767不太清楚,没用过。

你好,请问下,下面的这个图片是不是说明 此芯片是 第三版的 ???

图片上面有个 3 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下,下面的这个图片是不是说明 此芯片是 第三版的 ???

是的。

网友F(2018-07-07):
引用 楼主:
800*480,32位SDRAM
===============================
鉴于这个问题

已经修复了,为什么还要将NAND Flash取消掉?难道修复的不彻底,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吗
我看我才买的V6,芯片版本号是3的,那么再进行这样的测试,还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修复了,为什么还要将NAND Flash取消掉?难道修复的不彻底,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吗
我看我才买的V6 ...

1、这个是因为ST没有专业的NAND算法,开源的又不太好用。
2、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这个是因为ST没有专业的NAND算法,开源的又不太好用。
2、没问题。

谢谢解答谢谢解答

网友G:
实际测试,3版本的同时使用LCD和nand,会导致nand执行出错,挂载文件系统和读写不稳定。暂时未发现同时使用导致LCD出错的现象。PS:测试又可以了,可能是自己程序问题。硬件版本3的F429完美解决此BUG。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测试,3版本的同时使用LCD和nand,会导致nand执行出错,挂载文件系统和读写不稳定。暂时未发现同时使用 ...

没问题的,使用我这个例子测试,将SD卡底层修改为使用NAND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我之前测试过一次。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问题的,使用我这个例子测试,将SD卡底层修改为使用NAND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 ...

我使用FLASHFS操作NAND,如果使用LCD静态显示,再操作NAND,就不稳定,显示写入错误,挂载错误啥的。一会我上传个例子,老大测试下,是不是我的单片机不是3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使用FLASHFS操作NAND,如果使用LCD静态显示,再操作NAND,就不稳定,显示写入错误,挂载错误啥的。一会 ...

先把你的芯片拍个清楚的丝印图看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先把你的芯片拍个清楚的丝印图看下

今天下午遇鬼了,刚测试又可以了,真是奇怪。下午一直不行。可能自己原因。把这几个回复删除了吧 以免误导别人,对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下午遇鬼了,刚测试又可以了,真是奇怪。下午一直不行。可能自己原因。把这几个回复删除了吧 以免误 ...

没事的,你在你前面的回复里面加上个ps补充就行。

网友H(2018-09-20):
引用 网友G:
实际测试,3版本的同时使用LCD和nand,会导致nand执行出错,挂载文件系统和读写不稳定。暂时未发现同时使用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429是版本3的,STemWin和FLASHFS同时使用,FLASHFS会不稳定,非常容易挂掉。请问你的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429是版本3的,STemWin和FLASHFS同时使用,FLASHFS会不稳定,非常容易挂掉。请问你的 ...

使用我的这个工程模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其中SD部分换成使用NAND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使用我的这个工程模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extra=page%3D1
...

谢谢硬汉。我的是自己做的板子,你的工程下进去运行不了。。。所以就没再试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我把429的频率改成180MHz了,NAND底层驱动的ReadPage里面的for循环等待不够,造成读数据异常,现在加大for循环的值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硬汉。我的是自己做的板子,你的工程下进去运行不了。。。所以就没再试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 ...

网友I:
我也遇到个问题,429用emwin+SDRAM(16bit)+SD卡,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SD卡写数据出现下溢错误,读数据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个问题,429用emwin+SDRAM(16bit)+SD卡,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SD卡写数据出现下溢错误,读数据没问 ...

SD卡驱动一定要给力,参考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BE%F6%B0%EC%B7%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