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V6开发板ISP下载程序失败?求解!!!

楼主(2016-05-28):
今天试了下在V6开发板上用串口ISP下载V5开发板的V5_V1.6a.hex文件,结果flash loader显示下图错误信息: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串口线的问题居多,换个串口线试试,别用我们板子带的那个串口线,如果板子带电的情况下插拔串口线很容坏。

PS:有一个操作上面的错误,V6板子不支持V5的hex,V6板子就要用V6的。

楼主:
用的就是开发板自带的串口线,等会换根试试。V6的开发板资料没有给链接地址,目前下载的只有V5的。给个V6资料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就是开发板自带的串口线,等会换根试试。V6的开发板资料没有给链接地址,目前下载的只有V5的。给个V6资料呗。

如果是V6的用户请联系旺旺售后索取网盘并加V6的售后群。

楼主:
换了串口线后程序能正常下载。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