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路由器的虚拟服务器(或者说端口映射),让外网访问你的开发板Web,so easy!

楼主(2016-05-28):
10开头的是内网IP,不是公网IP,所以还是无法访问,但此贴的访问是没问题的---2016-05-29晚添加
使用此方法务必保证你使用的网有公网IP。
====================================================
1.  使用V5开发板的出厂程序,使用DM9161的那个网卡,出厂程序使用最新版本。
2.  保证您的路由器支持虚拟服务设置,我这里使用的是磊科的。
3.  出厂程序当前没有使能DHCP功能,这样路由器就不能给其自动分配一个IP地址,大家实际使用中建议使能DHCP
4.  当前虚拟服务器只能用在用一种网络中,比如你电信用户,联通的就不能访问。
====================================================================
1.  进入路由设置界面:

2.  注意第一截图里面的IP地址,这个IP地址就是开发板上面运行Web设置的IP地址:
     V5板子的DM9161,当前是运行在192.168.1.86。
     用执行打开开发板上面的Web图标就可以启动Lwip了。
3.  设置完毕了路由器,打开了开发板就可以进行远程访问,远程访问,访问那个地址呢,访问的
     是你的路由器里面显示的外网地址:
4.  外网直接访问这个地址即可
5. 显示效果如下:

楼主:
简单点也可以用两个电脑做测试,两个电脑上面分别开启网络调试助手:
TCPUDPDbg.exe
=============================================
1.  将其中一个电脑的局域网地址映射到外网上面,其局域网地址是:

2. 然后在路由器上面就设置这个地址:

然后使用软件TCPUDPDbg.exe在本地启动一个TCP 服务器 方式:

3. 另一个外网电脑也用这个地址,创建一个连接,TCP客户端。访问的端口是80,  IP地址是路由器界面上面显示的:

创建后两台电脑就可以远程通信了。
===========================================
通信效果如下:
TCP服务器端:

TCP客户端:

楼主:
测试了下,用电信的手机,无法访问我电信的IP,确认是公网IP问题: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