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emWIN编辑框使用GUI_EditDec();的问题?

楼主(2016-05-29):
今天学习了emWIN的EDIT控件,想请教一下关于GUI_EditDec();的使用疑问。

教程文档里说是可以编辑框当前光标下的十进制值,但是我使用了却不行,说明中有说按下<ENTER>才更新数值(这里我用STM32F103,这在GUI里有如何配置?)
我不懂如何配置<ENTER>所以测试代码写如下:

    while(1)
    {
        GUI_Exec();
        WM_SetFocus(WM_GetDialogItem(WM_HBKWIN, (GUI_ID_USER + 0x0D)));
        EDIT_SetCursorAtChar(WM_GetDialogItem(WM_HBKWIN, (GUI_ID_USER + 0x0D)), 7); //定位到第8个光标
        GUI_EditDec(3, 0,9,1,12,0,0);  //当前光标写入数字3
        GUI_Delay(100);
    }
编辑框的如下:

一加GUI_EditDec 光标就定位不了(不出现光标了);
希望用过的朋友提点提点。

网友:
EDIT设置为10进制模式了没有,先设置为10进制模式。

网友:
好像EDIT控件不响应enter按键哦。。。

楼主:
你们一般是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设置为10进制模式了没有,先设置为10进制模式。

设置为EDIT_SetUlongMode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EDIT控件不响应enter按键哦。。。

那指导书上面写的是“需要按回车才将值更新”,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一般是怎么用的?

我一般不用这个,我一般用sprintf转换,然后SetText函数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