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的定时器3的CH3和CH4无法进行PWM输入捕获?

楼主(2016-05-29):
数据手册上好像没说明这点吧?咋整?板子都批量了

网友(2016-07-14):
好像是,我也在调试,反正没捕获成功。没有触发源

网友(2023-08-29):
CH0、CH1连接到从模式使用TIM_PWMIConfig,CH3和CH4使用TIM_ICInit 函数配置可以分别测量脉宽和周期,并没有说连接到CH3、CH4就不能测,只是不能使用PWM input mode这种简便模式测量周期的脉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