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以skinning方式实现BMP图片位图皮肤的源代码

楼主(2016-06-03):
  emWin的控件显示是由默认的控件绘制函数完成,但emWin凭借其skinning功能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自定义控件绘制函数,利用自定义控件绘制函数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所有控件的BMP位图皮肤,而且支持整幅图片贴图,不需要对整幅图片进行切片分解,功能非常强大。

  如上图所示,(x0,y0)为整幅图片的显示坐标,(x1,y1)(x2,y2)emWin为控件自动生成的剪切显示坐标,我们只需要调用GUI_DrawBitmap()函数在(x0,y0)显示整幅图片即可,emWin会自动剪切显示出该控件的位图皮肤,非常便捷。
  以整幅图片实现emWin位图皮肤可以大大减轻控件贴图的工作量,非常的方便;如果把每个控件对应的图片先切片分解下来,然后再转换成C文件,最后再贴图到控件上面去,那样工作量将是非常恐怖的;保守估计贴图工作效率提高10倍以上。

附件里面的SKIN_xxxx.cemWin的自定义控件绘制函数,也就是绘制出什么样的控件完全是靠这个函数,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代码:
精美、便捷的emWin界面设计-GLCD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奉献,置酷

网友:
很强大,楼主发贴不多,但是技术含量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强大,楼主发贴不多,但是技术含量很高啊

  多谢支持!
精美、便捷的emWin界面设计-GLCD

网友:
学习了,正好用到翻页小工具的换肤

网友B(2017-12-28):
楼主这工程用什么软件打开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工程用什么软件打开的呢?

使用CodeBlocks、

网友:
嗯嗯,可以了,我一直以为只有Button这类型的控件可以自定义的,看他们的Demo,PROGBAR这种控件也能自定义啊

网友C(2018-12-25):
eric2013您好:

請問g_lcd大大分享的這個修改小工具的方法,使用整幅圖片的方式,將未按下、按下、焦點的圖分開,這是否代表小工具在位圖上的位置不能改變呢? 必須在原來的位置上。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ric2013您好:

請問g_lcd大大分享的這個修改小工具的方法,使用整幅圖片的方式,將未按下、按下、焦 ...

只要你能区分开,位置可以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要你能区分开,位置可以改。

byccc 您好: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我想請教的是,如果原來按鍵未按下的圖在位圖a的(0,0,30,30)。按鍵按下的圖在位圖b的(0,0,30,30)。
可是我真正想顯示的位置是在(50,30,30,30)的位置,能做的到嗎? 也就是按鍵於位圖上的座標和真正要顯示於LCD上的座標不同。 感謝你的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yccc 您好: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試出來了。 只要預先定義好整幅位圖上所有小工具的座標,就可以嶞意的新增小工具於指定的位置了。樓主真是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