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emwin上增加FreeRTOS需注意systick的启动部分修改

楼主(2016-06-03):
在尝试使用二值信号量,
定义全局变量 SemaphoreHandle_t xSemaUSARTReceive=NULL;
什么地方都没有用它,结果程序直接进入硬件错误。如果删除这个定义,程序就完全正常。 不得其解?
定位到 GUI_Init(); 执行这一行就会硬件错误。。。

---------------------------------------------------------------------------
经过不懈的努力,找到原因了!

由于以前没有FreeRTOS的时候,emwin的启动需要配置 bsp_InitTimer(); 其中关键是启动了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在移植了FreeRTOS后,systick的中断,设置等全部都被FreeRTOS主动接管了。如果再去设置systick就会造成问题。

最后,只用屏蔽 bsp_InitTimer();  这个函数即可。

网友:
=NULL去掉 一样吗

楼主:
经过不懈的努力,找到原因了!

由于以前没有FreeRTOS的时候,emwin的启动需要配置 bsp_InitTimer(); 其中关键是启动了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在移植了FreeRTOS后,systick的中断,设置等全部都被FreeRTOS主动接管了。如果再去设置systick就会造成问题。

最后,只用屏蔽 bsp_InitTimer();  这个函数即可。

网友:
那就不是 这句 SemaphoreHandle_t xSemaUSARTReceive=NULL;问题了,这个只是表象,只要用到FREERTOS的部分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