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F4] F4序列

楼主(2016-06-04):
f407和f429的时钟配置与gpio端口的初始化代码是一样的么?或者它们在程序配置上有哪些不同?

网友:
一样的,同一个标准库。除了外设的区别,相同的部分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同一个标准库。除了外设的区别,相同的部分没区别。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