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实现倒影效果

楼主(2016-06-04):
版主和群里的高人请指教一下,stemwin如何能实现图中这样的数据倒影效果?或者有什么思路?谢谢

楼主:
eric2013老师,我这个问题有可能实现么?

网友:
这个还真是有点难度,emWin没有这种有的功能,只能自己实现了,实现一个完整的倒立是没问题的,但是表现为影子的效果就有些难度了。

网友:
实现一个完整的倒立后进行做透明度应该可以

楼主:
我也在这么想,实在不好弄我打算用2D画渐变做个模糊的色块得了,如果这样的倒影可能需要alpha混合,我现在没有用到窗口之类的,怕内存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一个完整的倒立后进行做透明度应该可以

如果做透明的话,因为是渐变的,那感觉要一条线一条线的做渐变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是有点难度,emWin没有这种有的功能,只能自己实现了,实现一个完整的倒立是没问题的,但是表现为影子的效果就有些难度了。

老大,stemwin有不有将字体倒转显示的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一个完整的倒立后进行做透明度应该可以
倒影可以在提取字模时加入进去,但alpha混合就不好了,因为渐变的过程需要在画线时就先设置alpha值,也就是在显示字符的倒影部分每画一条线就需要设置alpha值,这样除非只有用开源的ucgui改了

网友:
可以这样试一下,将数字写在一个MEMDEV内,然后将这块区域旋转180度,再aplha混合上一个从上到下从由透明到黑色的色块。

网友:
做出了倒影,但是渐变效果还没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影可以在提取字模时加入进去,但alpha混合就不好了,因为渐变的过程需要在画线时就先设置alpha值,也就是在显示字符的倒影部分每画一条线就需要设置alpha值,这样除非只有用开源的ucgui改了

网友:
实现倒影后把每一行数据与黑色背景色进行混合,改变每一行的混合系数,应该可以

楼主(2016-09-20):
引用 网友A:


实现倒影后把每一行数据与黑色背景色进行混合,改变每一行的混合系数,应该可以
后来客户也接受这样了,没有搞渐变的效果了,看看有时间研究一下了只有

网友(2016-11-21):
旋转180显示的与镜像显示的不一样,这个方法不行

网友:
我初步实现渐变,但是不是镜像,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这是我倒转180度的文字显示,显然不正确,根本不是镜像显示,有木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7-04-11):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倒转180度的文字显示,显然不正确,根本不是镜像显示,有木有什么办法????

网友(2016-11-21):
  客人接受无镜象的了,后来没有再搞了

楼主(2017-04-11):
引用 网友D:
我初步实现渐变,但是不是镜像,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2016-11-21):
你这个不错哟,是用alpha混合来做的么

网友(2017-04-12):
其实可以先花在memdev中,然后获取memdev指针,直接对显存进行镜像操作,再写到屏幕上去,就完成了

网友:
上下颠倒,每一行alpha混合,不过不是用EMWIN

网友:
这个效果,对于PS来讲,应该是个极简单的功能,但是对于EMWIN这个小家伙儿来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效果,对于PS来讲,应该是个极简单的功能,但是对于EMWIN这个小家伙儿来讲。。。

正解!
想用嵌入式那点绘图能力做特效的都是需求分析不到位。
试问,如果需求变化了,要另一种效果了,是不是又要伤脑筋去想怎么实现了?
用图像去做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下颠倒,每一行alpha混合,不过不是用EMWIN

那是用的什么GUI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下颠倒,每一行alpha混合,不过不是用EMWIN

感觉EMWIN这样也可以,可以读取每行的数据,再alpha混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效果,对于PS来讲,应该是个极简单的功能,但是对于EMWIN这个小家伙儿来讲。。。
6DS_K2`{1W[}RQ055O%K)(7.png     就几个数字用PS很简单,但是要所有的文字都实现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EMWIN这样也可以,可以读取每行的数据,再alpha混合

这个跟EMWIN不一样,我的文字输出都是A8格式的,直接把文字输出到内存,再每一行alpha混合

网友G:
试了下,还是可以实现的。旋转用memdev,渐变用alpha色 + GUI_DrawGradientV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试了下,还是可以实现的。旋转用memdev,渐变用alpha色 + GUI_DrawGradientV即可

网友:
谢谢提供的效果

网友:
你好,可以提供memdev镜像旋转的代码吗?我只能实现旋转180度,而不是上下镜像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可以提供memdev镜像旋转的代码吗?我只能实现旋转180度,而不是上下镜像显示

    // 正影
    GUI_SetBkColor(GUI_TRANSPARENT);
    GUI_Clear();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GotoXY(2, 2);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DispString("12:45");
    GUI_GotoXY(0, 0);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DispString("12:45");

    // 画倒影
    GUI_MEMDEV_Select(hMem1);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DispStringAt("12:45", 0, 0);
    GUI_MEMDEV_Select(hMem2);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GUI_MEMDEV_WriteExAt(hMem1, 0, 0, 1000, -1000, 200);
    GUI_MEMDEV_CopyToLCDAt(hMem2, 0, 75);

网友:
引用 网友G:
    // 正影
    GUI_SetBkColor(GUI_TRANSPARENT);
    GUI_Clear();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

做的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 正影
    GUI_SetBkColor(GUI_TRANSPARENT);
    GUI_Clear();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

能不能提供完整的代码学习下

网友H:
已经解决。思路是先绘出文字,然后用alpha混合,保持当前绘制颜色和背景颜色一致。
void MainTask(void) {
    int i;
    GUI_MEMDEV_Handle hMem1, hMem2;
    GUI_Init();
    GUI_EnableAlpha(1);

    hMem1 = GUI_MEMDEV_Create(0, 0, 80, 30);
    hMem2 = GUI_MEMDEV_Create(0, 0, 80, 30);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32B_ASCII);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GotoXY(0, 0);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Text");

    GUI_MEMDEV_Select(hMem1);
    GUI_SetFont(&GUI_Font32B_ASCII);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At("Text", 0, 0);
    for (i = 0; i < 30; i++){
        GUI_SetAlpha(15 + 8*i);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DrawLine(0,i,80,i+1);
        GUI_SetAlpha(0);
    }

    GUI_MEMDEV_Select(hMem2);
    GUI_MEMDEV_WriteExAt(hMem1, 0, 0, 1000, -1000, 200);
    GUI_MEMDEV_CopyToLCDAt(hMem2, 0, 30);

    while (1) {
        GUI_Delay(100);
    }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已经解决。思路是先绘出文字,然后用alpha混合,保持当前绘制颜色和背景颜色一致。
void MainTask(void) {
    int i;
.......

感谢,非常不错,实现效果了,但是如果文字有背景图片的话,倒影是无法显示图片的,不知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 正影
    GUI_SetBkColor(GUI_TRANSPARENT);
    GUI_Clear();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

非常感谢,不错,实现效果了,但是如果文字有背景图片的话,倒影是无法正常显示图片的,不知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不错,实现效果了,但是如果文字有背景图片的话,倒影是无法正常显示图片的,不知有什么办法

网友:
方法是一样的吧,只是在写文字的时候多一步画背景的动作

楼主(2018-01-29):
引用 网友G:
试了下,还是可以实现的。旋转用memdev,渐变用alpha色 + GUI_DrawGradientV即可

哇,兄弟历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经解决。思路是先绘出文字,然后用alpha混合,保持当前绘制颜色和背景颜色一致。
void MainTask(void)  ...

你这个也很好哈,谢谢兄弟

网友(2019-08-22):
跟着思路走一遍,再一遍还是可以发现很多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
学习了,镜像 倒影

网友(2020-01-08):
学习了  透明  倒影

网友:
牛叉。。。lz搞定了记得分享总结一下哦

网友:
这倒影显示效果做的真好!

网友I(2020-02-08):
引用 网友G:
试了下,还是可以实现的。旋转用memdev,渐变用alpha色 + GUI_DrawGradientV即可

您好,这里使用你代码实现不了倒影效果,请问可以解析详细一点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您好,这里使用你代码实现不了倒影效果,请问可以解析详细一点麽,谢谢!

看着这个帖子的6楼和9楼即可,有完整代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