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03的FSMC驱动液晶的最快时序设定

楼主(2016-06-06):
/* FSMC_Bank1_NORSRAM4 configuration */
    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11-30 原值位0
    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1;
    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
    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
    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参考的一篇博文,这个是极限值了。理论FSMC的极限值是16MHz,用示波器观察WR信号,接近20MHz。

配合实测RA8875的7寸屏,稳定可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后头试试,
16MHz已经非常高了,16位的TFT,读写速度都达到32MB/S了。我记得以前测试FSMC的速度也就10MB/S的数据量已经是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