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关于使用互斥信号量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6-06-11):
OS_MUTEX        TEST_MUTEX;                //定义一个互斥信号量

        //创建一个互斥信号量
        OSMutexCreate((OS_MUTEX*        )&TEST_MUTEX,
                                  (CPU_CHAR*        )"TEST_MUTEX",
                  (OS_ERR*                )&err);

void task1_task(void *p_arg)
{
OSMutexPend (&TEST_MUTEX,0,OS_OPT_PEND_BLOCKING,0,&err);        //请求互斥信号量   和普通的信号量  用法相似
。。。。。。。。
        OSMutexPost(&TEST_MUTEX,OS_OPT_POST_NONE,&err);                                //释放互斥信号量

}

void task2_task(void *p_arg){
OSMutexPend (&TEST_MUTEX,0,OS_OPT_PEND_BLOCKING,0,&err);        //请求互斥信号量   和普通的信号量  用法相似
。。。。。。。。
        OSMutexPost(&TEST_MUTEX,OS_OPT_POST_NONE,&err);                                //释放互斥信号量
}

我想问两个任务刚开始都在请求互斥信号量    那刚开始是谁发的信号量,   我的理解是  初始化的时候  就有一次可用的互斥信号量
如果是这样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我建立了一个互斥信号量  一开始我不想用,想让目标任务一直等待     某一时刻另外的任务发出互斥信号量   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
这种情况使用信号实现即可,创建信号量的初始值为0,, 互斥信号量已经不合适。

楼主:
嗯嗯  好的  感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使用信号实现即可,创建信号量的初始值为0,, 互斥信号量已经不合适。

嗯嗯  好的  感谢版主

网友:
第一个问题:互斥信号量初始化为1,先建立的任务可以申请到信号量,如此就可以实现互斥。

第二个问题:互斥信号量初始化为0,两任务都申请不到信号量,处于等待状态,可在其它任务中发送一次信号量,然后task1和task2中谁优先级高的先申请到信号量,之后就能实现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