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L-FlashFS的F429驱动NAND Flash例子下载,支持擦写均衡,坏块管理,ECC和掉电

楼主(2016-06-11):
说明:
0. NAND Flash这块经常有人问,就做个例子吧,发布下。
1. 此例子仅支持MDK4.74版本,因为RTX和RL-FlashFS都是来自MDK4.74的安装目录,使用MDK4.74才是最佳组合。
2. RL-FlashFS本身支持擦写均衡,坏块管理,ECC和掉电保护。其中使用掉电保护的话,请开启配置文件中的FAT Journal。
3. 在前几年的时候,有客户反应使用RL-FlashFS写入文件多后会写入越来越慢,原因是没有正确配置,加大文件名缓冲个数即可
4. 当前使用的短文件名的库,使用长文件名的话请更换为长文件名的库,也在MDK的安装目录里面。
5. RL-FlashFS是FAT兼容的文件系统,也就是说可以在window系统上面模拟U盘,配合RTX操作系统的中间件RL-USB即可
    关于RL-USB的移植,后面有精力了做一个。
6. RL-FlashFS的文件名仅支持ASCII,不支持中文,这点要特别注意。
7. 首次格式化后使用,读速度2.3MB/S左右,写速度3.2MB/S左右,配置不同的文件系统缓冲大小,速度有区别。
8. RL-FlashFS的函数是标准的C库函数,跟电脑端的文件系统使用方法一样。
9. RL-FlashFS与FatFS的区别,FatFS仅是一个FAT类的文件件系统,擦写均衡,坏块管理,ECC和掉电保护都不支持。
    这些都需要用户自己去实现。
======================================================================
当前NAND的配置如下:
使用说明如下:

请选择串口操作命令,电脑键盘打印数字即可:
首次使用,务必调用串口命令0,进行NAND Flash的低级格式化和文件系统格式化!!
0 - 低级格式化,显示NAND Flash容量和剩余容量
1 - 显示NAND Flash根目录下的文件
2 - 创建三个text文本并使用不同函数写入内容
3 - 使用三个不同函数读取文本\r\n");
4 - 创建一个text文本并指定一个位置对其进行读写操作
5 - 删除文件夹和文件
6 - 测试文件读写速度
7 - 写数据到CSV文件中
8 - 从CSV文件中读数据
========================================================
工程下载: 基于RL-FlashFS的F429驱动NAND
========================================================

网友:
     如果能出在ucos中使用这个文件系统就更帅了,跨平台移植

网友(2016-07-13):
以为RL-FlashFS是开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为RL-FlashFS是开源的呢!

网友:
除了RTX,其它所有的中间件全部是库。

网友:
自己搞的小板子FAT32格式化老是失败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搞的小板子FAT32格式化老是失败怎么回事

这个不好说,先裸机操作下NAND,保证硬件没问题,然后再排查软件的。

网友(2016-08-12):
O,可以通过。1,就不行了,一直提示挂载失败。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O,可以通过。1,就不行了,一直提示挂载失败。为什么呢

估计是底层接口函数有问题,一定要保证返回正确的错误信息。

网友(2017-02-14):
学习了~支持1~
one is enough

网友(2017-04-17):
这个库的接口必须得使用RTX操作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库的接口必须得使用RTX操作系统吗?

用RTX是最好的,其它系统要重新移植,比较麻烦。

网友:
引入了RTX系统后,原先用STemWin做的界面运行不了了,请问同时使用二者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入了RTX系统后,原先用STemWin做的界面运行不了了,请问同时使用二者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吗?

可以看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网友:
我参照您贴中的例子进行了移植,移植后发现STemWin的定时器全都不能运行了(从前是能用的),屏幕上的按钮等控件均能正确响应,但定时器的事件都不能触发了(启动定时器后,无法等到WM_TIMER消息)。
代码大约是这样:

static void LinkWindowInit(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hItem = pMsg->hWin;
    WINDOW_SetBkColor(hItem, 0x00FF8000);
    WM_CreateTimer(hItem,0,200,0);

}

static void _cbLink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LinkWindowInit(pMsg);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break;
        case WM_TIMER:
            if (s_bFlagLW)
            {
                switch(s_uiTagret)
                {
                    case 0:
                    {
                        CreateWindow1();
                        break;
                    }
                    case 1:
                    {
                        CreateWindow2();
                        break;
                    }
                    case 11:
                    {
                        CreateWindow3();
                        break;
                    }
                    case 2:
                    {
                        CreateWindow4();
                        break;
                    }

                }

                s_bFlagLW = FALSE;
                GUI_EndDialog(pMsg->hWin,0);
                return;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我参照您贴中的例子进行了移植,移植后发现STemWin的定时器全都不能运行了(从前是能用的),屏幕上的按钮等控件均能正确响应,但定时器的事件都不能触发了(启动定时器后,无法等到WM_TIMER消息)。
代码大约是这样:

static void LinkWindowInit(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hItem = pMsg->hWin;
    WINDOW_SetBkColor(hItem, 0x00FF8000);
    WM_CreateTimer(hItem,0,200,0);

}

static void _cbLink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LinkWindowInit(pMsg);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break;
        case WM_TIMER:
            if (s_bFlagLW)
            {
                switch(s_uiTagret)
                {
                    case 0:
                    {
                        CreateWindow1();
                        break;
                    }
                    case 1:
                    {
                        CreateWindow2();
                        break;
                    }
                    case 11:
                    {
                        CreateWindow3();
                        break;
                    }
                    case 2:
                    {
                        CreateWindow4();
                        break;
                    }

                }

                s_bFlagLW = FALSE;
                GUI_EndDialog(pMsg->hWin,0);
                return;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参照您贴中的例子进行了移植,移植后发现STemWin的定时器全都不能运行了(从前是能用的),屏幕上的按钮等控件均能正确响应,但定时器的事件都不能触发了(启动定时器后,无法等到WM_TIMER消息)。
代码大约是这样:

static void LinkWindowInit(WM_MESSAGE * pMsg)
{
.......

参考这个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这个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额,就是参照这个例子移植的,我一开始用的是STemWin5.26.  现在我用您的RTX+FlashFS+emWin这几个库(CAN和TCP我没用),把我原来的库整体替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就是参照这个例子移植的,我一开始用的是STemWin5.26.  现在我用您的RTX+FlashFS+emWin这几个库(CAN和TCP我没用),把我原来的库整体替换掉了

多试试吧。

网友F(2018-03-22):
下载后,解压一直有错误,尝试了很多方法。能不能在给个下载地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载后,解压一直有错误,尝试了很多方法。能不能在给个下载地址啊!

估计是你电脑系统的问题,换个别人的电脑帮忙下载即可,或者手机下载导出。

网友(2018-05-10):
回复的目的就是表示支持~

网友G(2019-03-19):
请教下,RL-FlashFS如果需要使用中文名有办法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RL-FlashFS如果需要使用中文名有办法实现吗

暂时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得给他套一层UNICODE和GBK的封装,不太好接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得给他套一层UNICODE和GBK的封装,不太好接入。

是因为没有源码的原因吗,不知道官方有没有支持的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因为没有源码的原因吗,不知道官方有没有支持的打算。

老外貌似没有支持中文的打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外貌似没有支持中文的打算

哦哦,我先继续用FATFS吧,目前我的存储用的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哦,我先继续用FATFS吧,目前我的存储用的tf卡。

TF卡就没必要整了,FatFS整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TF卡就没必要整了,FatFS整就行。

网友H:
eric 您好!

      我整合了RL-FLASHFS SD卡和USB HOST U盘,结果U盘识别不了,如果单独U盘的话,就可以,这是哪里配置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eric 您好!

      我整合了RL-FLASHFS SD卡和USB HOST U盘,结果U盘识别不了,如果单独U盘的话,就 ...

这里有个SD卡和NAND组合到RL-FlashFS下面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个SD卡和NAND组合到RL-FlashFS下面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extra=page%3D1

谢谢,后面参照这个配置,现在可以同时挂载U盘和SD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后面参照这个配置,现在可以同时挂载U盘和SD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