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关于uCOSiii的消息队列的几个疑惑

楼主(2016-06-11):
1、如何保证消息不被覆盖
OSPost函数直接将消息的地址发布,OSPend将这个地址读取并返回。
Task1()
{
uint16_t TouchState[2];
TouchState[0]=Touch_State.touchX[0];
TouchState[1]=Touch_State.touchY[0];
OSQPost((OS_Q*)&TS_Msg,
(void*)TouchState,
(OS_MSG_SIZE)sizeof(TouchState),
(OS_OPT)OS_OPT_POST_FIFO,
(OS_ERR*&err);
}

Task1中声明了一个局部的数组用来打包数据,OSPost函数直接将这个数组的地址发布
在Task2中调用OSPend函数可以得到那个数组的地址。通过在Keil中的单步运行设置断点查看两个函数中的TouchState跟Touchstate的地址可以印证这一点。
Task2()
{
uint16_t* Touchstate;
Touchstate=OSQPend((OS_Q*)&TS_Msg,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OS_MSG_SIZE*    )&size,
                  (CPU_TS*        )0,
                  (OS_ERR*        )&err);
}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数组是一个局部变量,函数调用完内存就被释放了。这段程序其实是能实现消息的发送的,但是有2个地方没想明白
首先,OS是如何保证函数执行完那个数组里面的内容不被擦除呢?
其次,每次发布时候都是将当前的数组地址发布,连续Post但是没有Pend就是不断存入在消息队列当中,根据实验现象发现先存入的被后存入的顶掉,这个现象跟前面的现象是能对上的:因为每次发布消息最终发布的地址是不变的。那如何才能实现一下子Post多个数据然后一个一个Pend?

网友:
1.  不要用这种局部变量,如果你要这么用的话,建议使用uCOS的内存管理函数申请变量空间或者使用不被释放的局部变量,即定义的任务代码里面开始的地方申请,使用指针变量传递到你的这个函数里面

2. 你的消息队列设置的多大,不会顶掉的,如果消息队列满了会返回错误OS_ERR_INT_Q_FULL或OS_ERR_Q_MAX, 消息队列已经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