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地址线乱序问题

楼主(2016-06-12):
看用户手册里 EM681FV16AU 可以直接替换 IS61LV51216,但在其他地方又看到说:D0-D7内可以混接,但不能与D8-D15里面的混接,请教下到底该怎么理解啊

网友:
没有研究过,帮顶。

网友:
意思是假如你是8位的数据位 D0~D7  更换位置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假如是16bit的  在写入ram中 有个控制高低8bit的命令,当控制低8位写入时,假如有D8~D15混入这种地址的话, D8~D15的数据线不起作用,所以会出错,控制高8bit时,效果结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