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任务中有延时如何处理

楼主(2016-06-12):
开关任务中,解锁开关按下后,电机转动解锁,检测到位置后,延时500mS停止,请问这个500mS怎么处理?

之前裸奔是用的delay_ms(550);现在使用freeRTOS,怎么处理?用vTaskDelayUntil( &xLastWakeTime,550);好像不行诶

               delay_ms(550);           vTaskDelayUntil( &xLastWakeTime,550);

网友:
vTaskDelay(55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askDelay(550);试试。

void vTaskKey(void * pvParameters)
{
    u8 key=0;
    portTickType xLastWakeTime;
    xLastWakeTime = xTaskGetTickCount();

    while(1)
    {
        vTaskDelayUntil( &xLastWakeTime,1);
        key=KEY_Scan();

        if(key==1)                         //½aËøOFF
        {
            if(detect==0)
            {
                MOTO=1;                    //Çy¶ˉμç»ú
                sysLED=0;
                while(1)
                {
                    while(detect==0){};//μè′y¿Õ¿a£¬è»oóÑóê±í£Ö1μç»ú
                    delay_ms(10);
                    //vTaskDelayUntil( &xLastWakeTime,10);
                    if(detect==1)break;//μè′y¿Õ¿a£¬è»oóÑóê±í£Ö1μç»ú
                }
                delay_ms(550);
                //vTaskDelayUntil( &xLastWakeTime,550);
                MOTO=0;                    //í£Ö1μç»ú
                sysLED=1;
                BACK_COLOR=GRAY;
                LCD_ShowString(110,180,320,24,24,    " LOCK  OFF ");
            }
        }

        if(key==2)                        //±ÕËøON
        {
            if(detect==1)
            {
                MOTO=1;                    //Çy¶ˉμç»ú
                sysLED=0;
                while(1)
                {
                    while(detect==1){};//μè′y±ÕoÏ£¬è»oóÑóê±í£Ö1μç»ú
                    delay_ms(10);
                    //vTaskDelayUntil( &xLastWakeTime,10);
                    if(detect==0)break;//μè′y±ÕoÏ£¬è»oóÑóê±í£Ö1μç»ú
                }
                delay_ms(50);
                //vTaskDelayUntil( &xLastWakeTime,50);
                MOTO=0;                    //í£Ö1μç»ú
                sysLED=1;
                BACK_COLOR=GREEN;
                LCD_ShowString(110,180,320,24,24,    " LOCK   ON ");
            }

        }

    }
}

技术有限,只是写写测试程序,这个是从裸奔改为操作系统的,是不是设计方式,思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askDelay(550);试试。

550mS精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诶

网友:
用定时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id vTaskKey(void * pvParameters)
{
    u8 key=0;
    portTickType xLastWakeTime;
.......

你现在写的这个程序,还是有些裸机的思想,要转换一下。
1.  if(detect==0)    这个detect应该是全局变量吧。
     怎么修改呢? 你这里是等待key==1和detect==0时执行相应的程序,其实你可以新建一个任务
     并做一个事件标注组等待,等待着两个标志被设置才执行相应的操作。
2. 还有这里的 while(detect==0){};死等,也可以换一个思路去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写的这个程序,还是有些裸机的思想,要转换一下。
1.  if(detect==0)    这个detect应该是全局变量吧。
     怎么修改呢? 你这里是等待key==1和detect==0时执行相应的程序,其实你可以新建一个任务

网友:
恩恩,谢谢硬汉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