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尝试将FreeRTOS自带的tickless睡眠模式改成tickless停机模式,F407和F429成功,F10

楼主(2016-06-13):
停机模式可以比休眠模式有更低的功耗,缺点也是有的,STM32的停机模式唤醒后要重新初始化HSE时钟。
F407和F429都测试通过了,F103就是不行,也是奇了怪了,暂时不折腾了,仅为F407和F429提供下吧。
停机模式的唤醒是用的滴答定时器,滴答定时器也是可以唤醒停机模式的,所以修改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后面还是考虑改成RTC时钟唤醒,但是也有缺点,STM32自带的RTC不太给力。
=====================================================

网友A:
如果改用周边的元件用UART传送资料来唤醒呢?叫的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改用周边的元件用UART传送资料来唤醒呢?叫的醒吗?

睡眠模式可以使用串口中断唤醒。

网友A:
硬汉大, 如果是停机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 如果是停机模式呢?

不支持串口唤醒,STM32的停机模式仅支持EXTI方式的唤醒,你可以将串口引脚配置成EXTI,串口数据是有上升沿下降沿的,这种方式可以间接唤醒。

网友B(2022-05-13):
可以把用systick唤醒的机制关闭吗,只用exti中断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用systick唤醒的机制关闭吗,只用exti中断唤醒

可以。

网友:
最新也在Zephyr上试了下停机模式

网友:
我也准备用Zephyr在F103上面试试

网友(2022-06-22):
RTC时钟唤醒 停机模式怎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