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net的SMTP客户端使用QQ或者163邮箱做服务器无法成功,估计是二次密保的原因,新

楼主(2016-06-14):
===========================================================
TCPnet的SMTP客户端使用QQ或者163邮箱做服务器发送邮箱无法成功,估计是设置了邮箱密保的原因
现在的邮箱开启SMTP服务都需要开启授权码,使用授权码也无法登陆,现在怀疑是不是因为QQ和163邮箱都设置了二次保护的原因,

QQ,126, 163都得开启这个,还有就是我也设置了二次密保,通过手机验证的。

楼主:
如何使用IMAP服务?
IMAP是什么?
IMAP,即Internet Message Access Protocol(互联网邮件访问协议),您可以通过这种协议从邮件服务器上获取邮件的信息、下载邮件等。IMAP与POP类似,都是一种邮件获取协议。

IMAP和POP有什么区别?
POP允许电子邮件客户端下载服务器上的邮件,但是您在电子邮件客户端的操作(如:移动邮件、标记已读等),这是不会反馈到服务器上的,比如:您通过电子邮件客户端收取了QQ邮箱中的3封邮件并移动到了其他文件夹,这些移动动作是不会反馈到服务器上的,也就是说,QQ邮箱服务器上的这些邮件是没有同时被移动的 。但是IMAP就不同了,电子邮件客户端的操作都会反馈到服务器上,您对邮件进行的操作(如:移动邮件、标记已读等),服务器上的邮件也会做相应的动作。也就是说,IMAP是“双向”的。
同时,IMAP可以只下载邮件的主题,只有当您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下载邮件的所有内容。

如何使用IMAP服务?
使用IMAP很简单,首先,您需要先在QQ邮箱中启用IMAP功能,然后,配置好客户端,就可以使用了。

如何开启IMAP服务?
请进入:邮箱设置->帐户,然后选中开启IMAP服务。

如何配置邮件客户端使用IMAP服务?
请先确定您的客户端支持IMAP协议,目前已经支持的有:

电子邮件客户端:
Foxmail
Outlook Express
Outlook 2003
Outlook 2007

无线设备:
iPhone
Windows Mobile
Symbian
注意:手机上网用户使用IMAP服务器需要CMNET网络。

如果您的邮件客户端不在上述列出的范围内,您可以尝试如下通用配置:
接收邮件服务器:imap.qq.com
发送邮件服务器:smtp.qq.com
账户名:您的QQ邮箱账户名(如果您是VIP邮箱,账户名需要填写完整的邮件地址)
密码:您的QQ邮箱密码
电子邮件地址:您的QQ邮箱的完整邮件地址

如何设置IMAP服务的SSL加密方式?
使用SSL的通用配置如下:
接收邮件服务器:imap.qq.com,使用SSL,端口号993
发送邮件服务器:smtp.qq.com,使用SSL,端口号465或587
账户名:您的QQ邮箱账户名(如果您是VIP帐号或Foxmail帐号,账户名需要填写完整的邮件地址)
密码:您的QQ邮箱密码
电子邮件地址:您的QQ邮箱的完整邮件地址

IMAP服务目前有什么功能限制?
目前IMAP暂时还不支持删除文件夹和重命名文件夹的操作(后续版本中会支持)。

其他关于IMAP的已知问题
1、如果您的文件夹名字中有特殊符号(如全角的空格),会导致在部分手机上接收邮件时出现“检查信息失败”的情况,建议您在命名文件夹时,不要使用特殊字符。

楼主:
新浪邮箱给力,哈哈:

楼主:
如果使用新浪邮箱做服务器,给QQ邮箱发邮件容易被放到垃圾邮箱,甚至接收不到,这时可以设置下白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