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c8051f380 这个单片机的 adc ???

楼主(2016-06-17):
请教下,使用c8051f380 这个单片机,当温度高达到50-70度时,检测到的adc 值误差比较大,是什么情况 ?? 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

使用单片机内部的adc功能,参考电压也是单片机内部的。

网友:
论坛出bug了,一下发了3个帖子,我帮你删了两个
====================================================
ADC的电压基准有一个重要的参数是温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出bug了,一下发了3个帖子,我帮你删了两个
====================================================
ADC的电压基准有一个重要的参数是温飘。

多谢多谢了啊,这个芯片我使用的是vcc作为 adc的参考电压,如果需要比较稳定的话,外接个什么型号的比较好,只求稳定,成本不是问题,求推荐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