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这个DP83848芯片的硬件设计问题 ???

楼主(2016-06-18):
请教下,dp83848 这个网络芯片,我看有些人设计时,其中有很多引脚没有使用,是怎么个说法啊 ??

没有使用到的引脚有,TX_CLK, TXD2/3,          RXD2/3,    RX_ER(直接上啦电阻到vcc), RX_DV(直接上啦电阻到vcc),  RX_CLK,     COL  .[sub][/sub][sup][/sup][strike][/strike]

网友:
是不是用的RMII接口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RMII接口模式,

你这样一说,还倒真有可能是使用的 RMII 模式了,一般情况下,RMII与 MII 模式能否同时使用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一说,还倒真有可能是使用的 RMII 模式了,一般情况下,RMII与 MII 模式能否同时使用啊 ???

用RMII或者MII之一就行,RMII接口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