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测试发现使用FatFS覆盖写入已经存在的文件,速度极慢是格式化SD卡后写入时间的8倍

楼主(2016-06-18):
测试条件:FreeRTOS+FatFS+emWin截图到SD卡,图片是800*480*2大小。
====================================================
函数是使用的emWin自带的截图功能,截图方式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写入的,所有速度有些慢。
正常情况下,将SD卡格式化后,写入速度属于正常,大概5s左右一张:

重新开启进行覆盖写入时,速度剧增到40s左右(初步认为是进行内部SD卡扇区的擦除操作了,所以速度慢)

楼主:
换了个SD卡,没有这种情况了,这个问题暂时就这样吧,也许是卡的原因。

网友A(2022-02-23):
硬汉老师,怎么做的覆盖写入程序呢?我想检查SD卡的容量,如果满了就把早期的文件删除。

网友B(2022-03-25):
硬汉老师,怎么做的覆盖写入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老师,怎么做的覆盖写入程序呢?我想检查SD卡的容量,如果满了就把早期的文件删除。

lseek设置首位置重新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老师,怎么做的覆盖写入程序呢?

lseek设置首位置重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