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关于UCOSiii消息队列的问题

楼主(2016-06-18):
请教一下各位大大:
       现在有任务A和任务B,任务A负责处理数据并得到两个数组,一个为整型,一个为浮点型,任务A通过消息队列将这两个数组发送给任务B;任务B需要根据接受到的整型消息来确定是否显示浮点型消息。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写消息队列程序啊?
      另外,如果任务B还没有处理完消息队列,任务A就已经准备就绪了,这时回不回影响任务B呢?

网友:
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结构体变量中含整型和浮点型,消息队列传递的时候,传递结构体变量的地址即可。

任务A只要准备好数据就忘消息队列里面放即可,队列就是一个大的缓冲区,任务B阻塞方式等待消息队列中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