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FMC SRAM异常

楼主(2016-06-18):
MCU:STM32F429IIT6
SRAM: IS61WV25616BLL-10TLI
原理图如下:

SRAM原理图

SRAM原理图

    FMC_NORSRAMInitStructure.FMC_Bank = FMC_Bank1_NORSRAM3;       // From FMC_Bank1_NORSRAM1 -> 3    FMC_NORSRAMInitStructure.FMC_DataAddressMux = F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MC_NORSRAMInitStructure.FMC_MemoryType = FMC_MemoryType_SRAM;              // Workaround for 'Free GPIO Pin' <- NOR
    FMC_NORSRAMInitStructure.FMC_MemoryDataWidth = FMC_NORSRAM_MemoryDataWidth_16b;
    FMC_NORSRAMInitStructure.FMC_BurstAccessMode = F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MC_NORSRAMInitStructure.FMC_AsynchronousWait = F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MC_NORSRAMInitStructure.FMC_WaitSignalPolarity = F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MC_NORSRAMInitStructure.FMC_WrapMode = FMC_WrapMode_Disable;
    FMC_NORSRAMInitStructure.FMC_WaitSignalActive = F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MC_NORSRAMInitStructure.FMC_WriteOperation = F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MC_NORSRAMInitStructure.FMC_WaitSignal = FMC_WaitSignal_Disable;
    FMC_NORSRAMInitStructure.FMC_ExtendedMode = F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MC_NORSRAMInitStructure.FMC_WriteBurst = FMC_WriteBurst_Disable;
    FMC_NORSRAMInitStructure.F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F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MC_NORSRAMInitStructure.FMC_WriteTimingStruct = &F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FSMC
    FMC_NORSRAMInit(&F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Bank-1 / PSRAM-1
    FMC_NORSRAMCmd(F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From FMC_Bank1_NORSRAM1 -> 3
按照原理来讲,应该是FMC_Bank1_NORSRAM1,但是却无法读写,改成FMC_Bank1_NORSRAM3  居然能读写,但是写入的数据似乎不正确,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貌似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http://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27852339/cannot-read-from-write-to-external-sram-using-fmc-on-stm32f429i-disco-board
望高手帮忙解决啊,SRAM做LCD的framebuffer,SRAM异常,LCD就无法工作啊。

好像就在stm32f429上会出现~

网友:
看着配置和原理图都没有问题,不行就再排查一遍吧,从原理图到硬件每个引脚的接线,还有软件配置,是不是有引脚没有配置到的。

网友(2016-09-01):
看看地址有没有写错。SRAM是挂在FMC上最容易操作的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