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创建软件定时器 OSTmrCreate 时间不准 ??

楼主(2016-06-20):
uC/OS-III 版本使用  v3.05.01
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可以设置软件定时器的时钟节拍 ??

//创建定时器
  OSTmrCreate ((OS_TMR              *)&TmrTouch,
               (CPU_CHAR            *)"TmrTouch",
               (OS_TICK              )0,
               (OS_TICK              )10,                   //周期重载值, 10ms,我需要一个10ms的定时时间,貌似这个时钟节拍为 100ms,但是使用    OSTimeDlyHMSM 这个时间又是准的,不知道是神马情况啊 ??
                                                                       // 此处的值为1就是99ms,如果为10就是999ms,如果为100就是9999ms
               (OS_OPT               )OS_OPT_TMR_PERIODIC,
               (OS_TMR_CALLBACK_PTR  )TouchTmrCallback,
               (void                *)"Tmr Touch",
               (OS_ERR              *)&err);

系统 ucos systick设置

#define  OS_CFG_TICK_RATE_HZ                        200u   // 此处改成100或者 1000 ,结果软件定时器也还是一样的,使用 OSTimeDlyHMSM  这个始终都是准确的

OS_RATE_HZ     const  OSCfg_TickRate_Hz          =  OS_CFG_TICK_RATE_HZ;

void  BSP_OSTickInit (void)
{
    CPU_INT32U  cpu_clk_freq;
    CPU_INT32U  cnts;

    cpu_clk_freq = HAL_RCC_GetSysClockFreq(); //BSP_ClkFreqGet(BSP_CLK_ID_HCLK);             /* Determine SysTick reference freq.                    */

#if (OS_VERSION >= 30000u)
    cnts = (cpu_clk_freq / (CPU_INT32U)OSCfg_TickRate_Hz);      /* Determine nbr SysTick increments                     */
#else
   cnts = (cpu_clk_freq / (CPU_INT32U)OS_TICKS_PER_SEC);       /* Determine nbr SysTick increments.                    */
#endif

    OS_CPU_SysTickInit(cnts);                           /* Init uC/OS periodic time src (SysTick).              */
}

void  OS_CPU_SysTickInit (CPU_INT32U  cpu_freq)
{
    CPU_INT32U  prio;

    CPU_REG_NVIC_ST_RELOAD = cpu_freq - 1u;

                                                            /* Set SysTick handler prio.                              */
    prio                   = CPU_REG_NVIC_SHPRI3;
    prio                 &=  0x00FFFFFFu;
    prio                 |= (OS_CPU_CFG_SYSTICK_PRIO << 24u);

    CPU_REG_NVIC_SHPRI3    = prio;

                                                            /* Enable timer.                                          */
    CPU_REG_NVIC_ST_CTRL  |= CPU_REG_NVIC_ST_CTRL_CLKSOURCE |
                             CPU_REG_NVIC_ST_CTRL_ENABLE;
                                                            /* Enable timer interrupt.                                */
    CPU_REG_NVIC_ST_CTRL  |= CPU_REG_NVIC_ST_CTRL_TICKINT;

}

网友:
宏配置修改错了,不是修改
#define  OS_CFG_TICK_RATE_HZ                        200u
这个的配置还是 1000u,
你要修改
#define  OS_CFG_TMR_TASK_RATE_HZ                      10u       /* Rate for timers (10 Hz Typ.)

将其修改为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配置修改错了,不是修改
#define  OS_CFG_TICK_RATE_HZ                        200u
这个的配置还是 1000u,
你要修改
#de ..

果然是这里,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配置修改错了,不是修改
#define  OS_CFG_TICK_RATE_HZ                        200u
这个的配置还是 1000u,
你要修改
#define  OS_CFG_TMR_TASK_RATE_HZ                      10u       /* Rate for timers (10 Hz Typ.)
.......
果然是这里,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