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上传头像???
别低头,GDP会掉!别流泪,资本

楼主(2016-06-20):
新手报到,打算从本地换一个图片做头像的,但死活无法保存!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也许你很牛逼,但我未必屌你!

网友:
论坛的bug,这个论坛的小bug非常多,也是惆怅。
不过我有办法解决,你就在这个帖子里面把你的头像贴上,然后右击这个头像,复制图片地址
然后在论坛的设置里面,使用这个图片的地址即可。我的头像就是这么弄的。

楼主:
谢谢@eric2013大神,我试试看
也许你很牛逼,但我未必屌你!

楼主:
也许你很牛逼,但我未必屌你!

网友A(2022-12-15):
所以现在还是换不了头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现在还是换不了头像吗...

如果不成功的话,用我二楼的方法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成功的话,用我二楼的方法就可以

我想试,但头像设置界面地修改头像只能上传本地图片,没有使用链接的地方,是我方式不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试,但头像设置界面地修改头像只能上传本地图片,没有使用链接的地方,是我方式不对吗?

测试了下,修改没问题,我用的edge浏览器最新版。
这个帖子有点老了,我没有细看,2016年的时候我们用的还是phpwin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下,修改没问题,我用的edge浏览器最新版。
这个帖子有点老了,我没有细看,2016年的时候我们用的 ...

我是edge最新版、Chrome最新版都试了,隐身模式也试了,插件也关了,但就是不行。换了台电脑和网络环境都不行。

表现是在文件选择框里选择了图片以后,就没有反应了,感觉是文件上传没成功。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edge最新版、Chrome最新版都试了,隐身模式也试了,插件也关了,但就是不行。换了台电脑和网络环境都 ...

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这里好像还没法后台帮你修改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