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STM32的USB库模拟U盘在电脑端识别不出来是SDIO中断和USB-FS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2016-06-22):
ST官方的USB库2.2.0版本有这个问题:
例子: V5-349-FreeRTOS实验_FreeRTOS+STemWin+FatFS+USB
====================================

1. 设置SDIO中断的优先级要高于USB-FS的优先级,要不SD卡模拟U盘很容易失败。仅SDIO中断优先级高于即可。
    ------------------------------NVIC优先级分组已经设置为4-----------------------------------------
    bsp_sdio_sd.c文件
    void SDIO_Interrupts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DIO_IRQn;  ---------------------->>>>就是此中断的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D_SDIO_DMA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bs_bsp.c文件
    /* USB Device */
    if (pdev == &USB_OTG_dev)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OTG_FS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高于此中断的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USB_OTG_HS_DEDICATED_EP1_ENABLED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OTG_HS_EP1_OUT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OTG_HS_EP1_IN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dif
    }

楼主:
已经更新例子。

网友(2016-11-22):
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能介绍一下其中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能介绍一下其中原因吗?

原因暂时不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暂时不明。

好吧,Eric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