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事件标志组自动清零问题

楼主(2016-06-22):
目标:任务A,B,C等多个任务都在等待事件A置位的发生;事件A置位发生之后任务A,B,C执行一次;
方案:利用事件标志组,A,B,C任务都阻塞等待事件A置位的发生;
疑问:A,B,C任务等待选项OPT中加入OS_OPT_PEND_FLAG_CONSUME选项,即事件满足之后清零该标志位,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事件A发生之后A,B,C都进入了就绪态,假如A的优先级最高,先被执行,执A事件时后该事件标志已经自动被清零,那么已经进入就绪态的任务B,C是否还会被调度?

网友:
如果你的A,B,C任务Pend里面设置的是相同的标志位,当程序Post标志位以后,那么A,B,C任务就绪后,执行pend函数时都会执行一次清除操作,尽管高优先级任务A已经执行了一次清除操作。
A,B,C任务继续执行。

楼主:
嗯,谢谢,刚做了个简单的实验,结果是A,B,C可以正常调度。
也就是任务一旦进入就绪态之后即便触发任务进入就绪态的条件已经不成立,就绪态的任务依然会被调度,不会因为条件不成立就把就绪态的任务重新挂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刚做了个简单的实验,结果是A,B,C可以正常调度。
也就是任务一旦进入就绪态之后即便触发任务进入就绪态的条件已经不成立,就绪态的任务依然会被调度,不会因为条件不成立就把就绪态的任务重新挂起;

你的理解稍有偏差。
条件全都成立,具体看OSFlagXXXPend的源码就明白了,不存在不成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