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uC/Probe仿真UCOSIII运行状态

楼主(2016-06-25):
调试UCOSIII时想看看内存的使用情况,用的uC/Probe。
步骤1:在symbol Browser中点击ELF,选择工程文件下output问价下的.axf文件;

步骤2:在Workspace Explorer中的project选项上右键添加UCOSIII组件;
步骤3:将下载好程序的板子用仿真器和电脑连接,我用的SWD接口连接,所以在Settings中选择SWD模式;

步骤4:点击运行即可:

可以看到,大多的时间都是在运行空闲程序,堆栈也没有过负荷的情况,看来多虑了;
步骤可能不规范,仅供参考。

网友:
我按照你的方法操作的
为什么我的显示的是空白?
看不到任务函数啊
需要在UCOS3里面做什么配置吗?

楼主:
看看你的UCOSIII是否使能了统计任务

网友:
没有jlink  只有st-link 对这个软件不熟,请问有哪个地方可以更改调试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jlink  只有st-link 对这个软件不熟,请问有哪个地方可以更改调试工具吗?

不支持STLink

网友(2017-07-25):
楼主试过在IAR 下,使用uc-probe的ucos-ii吗,,我的一运行,软件报错就退出了

网友:
第一次还有显示,后来再次打开一直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还有显示,后来再次打开一直没显示

估计是uCOS-III没有设置好。

网友(2017-08-28):
请问一下uCprobe要求JLink必须是正版的么?如果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绕过
我现在下了一个uCprobe  版本是4.0.16.10  对JLink有正版的要求  请问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uCprobe要求JLink必须是正版的么?如果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绕过
我现在下了一个uCprobe  版本是4.0.16.10  对JLink有正版的要求  请问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限制,D版没问题。

网友:
一运行就出现这个 接下来就强制退出probe了  尝试过换probe里的segger文件夹里的ARMJLink.dll为4.40版本  换后setting里的芯片设置不能显示 不能跑起来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我电脑是win7的  现在准备尝试一下win10系统会不会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系统问题?我电脑是win7的  现在准备尝试一下win10系统会不会可以用

提示你的JLINK是克隆,盗版的,可以考虑换一个新的盗版了。

网友:
导入axf文件 看的到里面的各种信息, 一切换ucosiii页面 软件报错退出。。。nnd。。。

网友(2017-12-12):
用的Jlink正版。。ultra

都设置好了。。。

ucos页面是空白。。。

EN为1

Debug也开了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网友:
看了下代码  好像还要配置代码。。重定向到swd之类。。。 。。 不是说开个en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代码  好像还要配置代码。。重定向到swd之类。。。 。。 不是说开个en就ok

这个我有发专题教程,可以看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280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有发专题教程,可以看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280

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