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内部FLASH使用

楼主(2016-06-29):
有一些系统参数,不到1K,打算存在429的片内FLASH里面,可429后面几个扇区每个就128K,存在后面几个太浪费了,想存在0x0800 0000起始的16K空间里面,然后把程序的起始地址挪到下一个扇区,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网友:
起始的0x0800 0000开始的地方必须得是中断向量表地址,系统上电后,就要读取此0x0800 0000映射到0x0000 0000地址的中断向量表,也就是说这个地址必须得是中断向量表。要不系统将无法启动。

系统启动后,你可以设置将中断向量表设置到其它地址。不过你的0x0800 0000向量表被修改的话,下次重新上电将无法使用。

楼主:
考虑到程序不会大于1M,暂时用FLASH中第二M起始的16K空间做用户存储使用,第二兆剩余的空间给远程升级程序用,一开始那几块还是留给BOOTLOADER吧,这样目前来说比较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