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ardfault的问题

楼主(2016-06-30):
在EMWIN+UCOSIII的触摸屏程序里,程序在BSP。C中读24C04k的触摸屏校正数据,第一次读24C04能正常读取,第二次读时就进入到hardfault,调了很多天了没有处理好,请各位大神提出高见。在只有EMWIN 的程序中读写24C04f都是正常的,能完成校正,并能操作各种EMWIN的控件。

网友:
emWin的触摸是用的什么IC,也是I2C通信的吗。

楼主:
触摸IC是XPT2046,单独用都是正常的,就是加了UCOSIII就出错了。

网友:
读取不至于进入硬件异常,你用的是硬件I2C吗,我们的程序都是在bsp.C中加载好触摸校准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