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裸屏驱动流程

楼主(2016-06-30):
我用cubeF4的库中一个例子,但是里面使用的时hal的库,完全看不懂。
自己的板子工程是用std标准库写的,但是里面自带的lcd驱动代码烧写到板子里没有反应。
还是因为不懂lcd的裸屏驱动流程,
哪位朋友做过,我想先学习一下429的裸屏驱动,之后在上emwin,有裸屏驱动的代码工程吗?
另外,能介绍心一下LCD裸屏驱动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吗

网友:
1. 使能SDRAM,如果使用了SDRAM作为LCD的显存的话。
2. 驱动LTDC时序
3. 配置LTDC的图层
================================================
上面这三步就可以了,一直用标准库了,就下载标准库的,前段时间刚升级的
1.7.1版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91

里面有LTDC,标准库版本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使能SDRAM,如果使用了SDRAM作为LCD的显存的话。
2. 驱动LTDC时序
3. 配置LTDC的图层
================================================
上面这三步就可以了,一直用标准库了,就下载标准库的,前段时间刚升级的
.......

问题1:
自己做的板子,STM32F429IIT6,外挂一篇128MbitsSDRAM, 测试代码已经通过。
(虽然SDRAM测试代码用的是STD库中的例子,具体过程还不太明白,但是后面的cube库中LCD测试代码成功运行,说明SDRAM应该没有问题。)
LCD是RGB接口,原理图如下:

SDRAM硬件连接图:

LCD硬件连接图:

我用cubeF4库中的一个LCD的示例代码:

烧写到自己的板子,显示正确:

但是我的工程用的标准库,代码已经写了很多了,现在修改库已经不可能。
在hal库的main函数中,完全找不到GPIO的配置代码。

原来想借鉴一下cube库的LCD初始化和配置流程的,看了半天也摸不着头绪,没什么收货。

我看到std里面也有个LCD的例子,1.3版本的,

初始化时有个GPIO config函数,里面配置了GPIO,

GPIO配置与我的板子硬件完全相同。

但是烧写到板子上没有反应,LCD不显示任何东西。

应该从哪里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直接点,给小老弟一个标准库的裸屏驱动代码学习一下。

问题2:1.3的和1.6的STD库中,SDRAM的驱动文件版本完全相同,
但是,文件内容却不同,为什么,应该用哪个?
1.3的跟我板子的GPIO配置相同,所以我用了1.3的,

可以如果我想升级到最新版本,直接替换成1.6的,是不可以的吧,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3的库

1.6的库

GPIO配置,1.3和1.6的不同,

1.3的
1.6的

这是什么原因?

问题3:我直接用1.7的库,替换我工程的1.3的库源文件,可行吗?需要注意什么?

问题4:
想将1个int16_t buffer[2^16]数组,即:128KB大小的一张正弦表,存储到nand中,程序启动时将表加载到全局变量buffer中,buffer空间在堆中分配。
计算sin(x)的值时,先算出x在[ 0, 2*pi )之间的位置,根据位置,算出x在buffer【】数组中的索引值,比如x=0,索引值就是0,)
这张表格我可以用matlab生成,然后写到一个文件中。
(1)文件格式采用什么格式?
(2)如何将这个表传输到nand中?专门写个程序?由sd卡拷贝到nand中?nand做成一个文件系统?
或者可能的话,就放在sd卡中,程序启动时从sd中加载到buffer中。
如果这样可行,那么问题就只剩下(1)了。

问题5:
V6的板子,配套了429的LCD裸屏驱动和SDRAM的测试代码吗?
配套了电容屏和电阻屏的驱动程序吗?
有用户手册吗?就是讲解由裸屏驱动到移植emwin的的,刚打算入手一套呢。

网友:
 持续关注这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