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关于ucgui的问题2

楼主(2016-07-01):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基于ucgui开发界面,硬件是STM32单片机。在窗体中无法显示字体,部分代码如下:
         GUI_SetBkColor(GUI_BLUE);         /*设置背景颜色*/
   GUI_SetColor(GUI_WHITE);   /*设置前景色*/
   GUI_Clear(); /*清屏*/

/*创建窗体后,显示窗体*/
   hWin =FRAMEWIN_Create("软件示波器 by 晓嵌研究室" , 0 , WM_CF_SHOW , 0 , 0 , 479 , 35);

   FRAMEWIN_SetFont(hWin , &GUI_FontHZ_FangSong_GB2312_24);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 GUI_TA_HCENTER);
如果把FRAMEWIN_SetFont(hWin , &GUI_FontHZ_FangSong_GB2312_24)改为FRAMEWIN_SetFont(hWin , &GUI_FontHZ_SimSun_13),则可以正常显示字体。请教其中的原因,谢谢!

网友:
估计是你的这个字体有问题吧
GUI_FontHZ_FangSong_GB2312_24

楼主(2016-11-25):
我更换了字体,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