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M3内核arm官网dsp库移植

楼主(2016-07-01):
     小弟现在做一项目,需要用STM32l152最fft变换,需要移植arm官网dsp库,看过硬汉大哥的dsp教程,里边没有直接说M3核的具体怎么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从arm下载的M3的dsp库的arm_rfft_init_q31(&S, fftSize, ifftFlag, doBitReverse);和M4不同,编译不过去,错误大致是M3的这个函数有5个形参,M4核有4个,所以想问大家有用M3系列单片机(例如stm32f10x系列)移植成功的吗?需要怎么样修改?截图如下

网友:
MDK的option选项里面的M3内核的预定义宏是不是没有加上。

楼主:
加上了  应该是库版本的问题  我的是1.0的dsp库  arm_math_h跟他好像不是一个版本的  不过硬汉大哥好像说个一嘴1.4版本之前都有bug  不过我没有1.4的M3 dsp库

楼主:
大哥  我发现问题了  好像是硬汉大哥说的dsp库1.4以下做实数fft有bug    大哥你有M3L的dsp库吗   能上传一下吗  我不是伸手党 因为学校校园网有时候登不了arm st官网   (中国这方面特别操蛋) 下不了 我之前吓得是10.版  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我发现问题了  好像是硬汉大哥说的dsp库1.4以下做实数fft有bug    大哥你有M3L的dsp库吗   能上传一下吗  我不是伸手党 因为学校校园网有时候登不了arm st官网   (中国这方面特别操蛋) 下不了 我 ..

有安装MDK5系列吗,里面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