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接触ST芯片,请问F429启动PC指到0x0000 0000,不能到main()

楼主(2016-07-01):
新建工程,自动导入F429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429_439xx.s”,然后自己新建一个C文件里面添加SystemInit()函数,另外创建main.c文件里面为main()函数,但是用Dug调试启动发现PC指针并没有跳转到main函数入口而是指向了地址0x0000 0000 处,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
系统时钟配置如下代码,HSE外部晶振为8MHz

void SystemInit(void){
    system_clock_init();
}

static void system_clock_init(void){
       RCC->CR |=1;
       RCC->CFGR = 0x00000000;
       RCC->CR &= 0xFEF6FFFF;
       RCC-&gtLLCFGR = 0x24003010;
       RCC->CR &= 0xFFFBFFFF;
       RCC->CIR = 0x00000000;
       SetSysClock();
}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unsigned int HSEStatus = 0;
    unsigned int PLL_M=8;
    unsigned int PLL_N=336;
    unsigned int PLL_P=2;
    unsigned int PLL_Q=7;

    RCC->CR |= 0x10000;
    do{
        HSEStatus = RCC->CR & 0x20000;
     }while(HSEStatus == 0);

    RCC->APB1ENR |= 0x10000000;
    PWR->CR |= 0x0000C000;
    RCC->CFGR |= 0x00000000;
    RCC->CFGR |= 0x00008000;
    RCC->CFGR |= 0x00001400;
    RCC-&gtLLCFGR = PLL_M | (PLL_N << 6) | (((PLL_P >> 1) -1) << 16) | (0x00400000) | (PLL_Q << 24);
    RCC->CR |= 0x01000000;
    while((RCC->CR & 0x02000000) == 0);

    RCC->CFGR &= ~0x00000003;
    RCC->CFGR |= 0x00000002;
    while ((RCC->CFGR & 0x0000000C ) != 0x00000008);

}

说明屏蔽红色字体的三行代码,就不会跑飞到地址0x0000 0000处了,哪位高人帮解答解答啊,苦恼啊

楼主:
没人回复吗,自己顶一下,大家别看过就走啊,知道的说两句啊,帮帮忙啊

网友:
楼主,你怎么不用ST的标准库呢,自己寄存器方式创建的话,没有研究过。

楼主(2016-08-05):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怎么不用ST的标准库呢,自己寄存器方式创建的话,没有研究过。

我只是为了看起来直观一点,完全是按照ST标准库翻译过来的

网友:
00000000是复位中断向量ResetHandler地址,复位后首先指向0000 0000,从中取出Reset_Handler地址,然后跳转到Reset_Handler,在Reset_Handler中执行初始化工作,之后才进入main函数
其实这和大学计算机原理当中的8086复位过程如出一辙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000000是复位中断向量ResetHandler地址,复位后首先指向0000 0000,从中取出Reset_Handler地址,然后跳转到Reset_Handler,在Reset_Handler中执行初始化工作,之后才进入main函数
其实这和大学计算机原理当中的8086复位过程如出一辙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 ..

00000000是 SP栈指针
00000004是 复位中断复位程序地址。

因为重映射,将0x0800 0000开始的中断向量表映射到了首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