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net等的好焦急

楼主(2016-07-04):
Hurry Honey!!!

网友:
这个暂时还不做教程,是我自己学习用的。后面有精力了做。

网友:
那LWIP先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LWIP先出吗?

初步不打算再花时间弄LwIP了,掌握一个网络协议够用就行了。后面再看看吧。

网友:
其实tcpnet蛮好移植的,ENC28j60,dm9000都移植过,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就是闭源,调试出错时,难找问题点。特别是库一定要跟MDK版本对应起来。
最好是用MDK自带的例程,根据文件路径一项一项的挪。

网友:
tcpnet有移植到其他操作系统的成功经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pnet有移植到其他操作系统的成功经验吗

移植到别的系统,实现裸机方式的操作没问题的,如果是多任务操作需要招TCPnet的多任务接口函数进行修改,但是我还没有找打。
RL-FlashFS我倒是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植到别的系统,实现裸机方式的操作没问题的,如果是多任务操作需要招TCPnet的多任务接口函数进行修改,但是我还没有找打。
RL-FlashFS我倒是找到了。

RL-FlashFS  的接口有说明吗? 目前都想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L-FlashFS  的接口有说明吗? 目前都想用

有的,在这个里面: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88&f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