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6板子的SPI Flash文件系统+SPI Flash虚拟U盘例子下载

楼主(2016-07-05):
应用户的需要,简单做了一个SPI Flash文件系统+SPI Flash虚拟U盘例子。例子用于项目前,务必多做测试。
=================================================================
新升级的版本的很好用,U盘格式化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了,如果有发现什么问题的,我再进行升级
注意事项
1.  使用SPI Flash的FatFS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点,因为SPI Flash设置的扇区大小是4096字节,
如果将数据类型  FATFS fs; 定义为局部变量,这个变量里面有一个4096字节的缓冲,所以堆栈空
间一定要足够大,跟SD卡的512字节有区别,特此注意。
==========================================================
第1版
第2版
重新整理diskio.c文件,第一版写的有些乱。

楼主:
电脑端也格式化了一下,没有问题:

网友:
V6的代码资料可以免费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6的代码资料可以免费下载吗?

年底左右全部开源。

网友:
SPI FLash有带系统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 FLash有带系统的代码吗

在已经发布的FreeRTOS综合例子的基础上面加上这个就行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网友(2016-11-13):
对于这个 东东,我始终都还没有搞懂

网友:
对于这个 东东,我始终都还没有搞懂

也不知道那个fatfs 系统是如何下载到 spi falsh 里面去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个 东东,我始终都还没有搞懂

也不知道那个fatfs 系统是如何下载到 spi falsh 里面去的 ??

就跟FatFS操作SD卡是一样的,你在底层的diskio.C的接口函数里面填上SPI Flash的读写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D(2022-06-24):
大佬 这个方案有没有IMXRT1052的例程 HyperFlash 一部分存程序 另一部分作为U盘 并移植fatfs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 这个方案有没有IMXRT1052的例程 HyperFlash 一部分存程序 另一部分作为U盘 并移植fatfs文件系统

没有,

网友:
感谢回复

再请教一个问题,程序下载进去后PC会弹窗提示USB device not recognized    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哪里

网友E(2024-08-09):
通过CubeMx生成的USB相关代码一直没法成功将SD卡模拟成U盘;根据这个例程终于成功了,感谢大佬!
我使用的是16G的SD卡,用的全速USB,我实际测试了一下,每次MCU挂载SD卡后,差不多要经过15s的时间,windows才能自动显示SD卡盘符;而通过windows进行快速格式化的时间就更久了,至少几分钟吧;
请问这个时间正常吗?
还有就是,我如果想要同时挂载SD卡和外部Flash,主要需要修改哪些地方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CubeMx生成的USB相关代码一直没法成功将SD卡模拟成U盘;根据这个例程终于成功了,感谢大佬!
我使用的 ...

1、不正常,这个挂载时间太长了。看看能不能优化下,或者换个电脑试试,尤其是win10,win11上测试下。
2、这个里面做了SD+SPI Flash的二合一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ght=%BB%F9%D3%DA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