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FreeRTOS 中断优先级配置”的疑问

楼主(2016-07-05):
看了FreeRTOS的教程,有个疑问想问一下。在“FreeRTOS 中断优先级配置”这一章中提到了“一旦初始化号NVIC的优先级分组后,切不可以再应用中再次更改”,一般FreeRTOS会把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但是从代码中看到,特别是bsp的代码中看到,一些bsp会把这个优先级改掉,比如USB的驱动,就会把优先级改为1,sd卡也会将优先级改为1,那就会和不可以再次更改发生冲突,这里该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
优先级分组跟每个中断的优先级配置是两码事。

楼主:
在sd卡中回调用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又将优先级设置为了1。这个函数可以重复调用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sd卡中回调用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又将优先级设置为了1。这个函数可以重复调用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函数只在开机的时候调用一次,FreeRTOS所有的例子我都做了修改了。

楼主:
哦哦哦,这下明白了,多谢硬汉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