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CD的DE和SYNC模式

楼主(2016-07-06):
想请教下关于7寸屏的DE/SYNC两种数据驱动方式,选哪一咱比较好。
好像DE模式更简单,SYNC还需要行和列的扫描

网友:
同步模式基本要淘汰了,现在大部分屏都支持D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模式基本要淘汰了,现在大部分屏都支持D模式。
以群创的AN070TN92为例,

那就是MODE脚拉高,VS和HS都拉高,然后DE脚接LCD控制器的LE管脚?

网友:
我们做的板子是这三个引脚都接着的。

网友(2017-06-17):
DE模式可以不用HSYNC和VSYNC信号
SYNC模式的话,不用DE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