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Nandflash的RL_FlashFS重新上电,经常会输出没有格式化,感觉不稳定的样子

楼主(2016-07-06):
      Nandflash的RL_FlashFS第一次格式化成功了,读写文件都没问题。然后断电再重新上电,又会判断成没有格式化。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感觉不稳定的样子。求解

网友:
估计是你的配置和接口驱动有问题,参考我们V4和V6板子,我配套的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613

楼主:
我用的是Keil自带的驱动程序,没有一点点自己写的读写flash的部分,这样子是不是不太好?

楼主:
因为我实在Keil5下面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实在Keil5下面做的

那不太清楚了,我用的是MDK4.74的,底层接口里面的驱动都是我们自己写的。

楼主:
可是我用Keil4.74,另外是v4的代码,result = finit("N0:");直接返回2,我弄了好久都没有搞定,用的是4G的nand

楼主:
我Debug进去,读ID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读page的时候,前面十几个byte一直是0,后面的就全是FF。

楼主:
我单独拿出来,写数据和读数据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Debug进去,读ID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读page的时候,前面十几个byte一直是0,后面的就全是FF。

我这怎么也是2,你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