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V4,V5和V6板子出厂程序使用网口跟电脑连接注意事项

楼主(2016-07-07):
此问题经常有网友问,特此发一个帖子:

1.  保证板子和电脑在同一个IP段,电脑端一定要设置IP地址,因为例子做DHCP支持。
2.  如果电脑带有WIFI功能,将其关闭掉。
3.  板子和电脑直连 。

4.  如果可以ping通,但是浏览器无法打开网页,请清空浏览器的cookie。
=============================================
如果不会设置IP地址的话,可以百度关键字    IP地址设置,
比如这个帖子: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a681b0dec7da473b19434668.html

设置IP的时候,保证板子和电脑的IP地址在同一个端就可以了,但不要设置一样,比如板子是IP 192.168.1.11,
你的电脑就可以设置192.168.1.1 到192.168.1.255的地址,除了192.168.1.11。仅设置这两个地方就行,设置IPV4

网友A(2023-05-31):
你好,预装出厂程序的主要目的是方便我们生产测试以及客户验证开发板硬件功能是否正常。
想问一下,出厂程序有没有统计过是不是用到了STM32F103的所有外设功能?或者覆盖了哪些外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预装出厂程序的主要目的是方便我们生产测试以及客户验证开发板硬件功能是否正常。
想问一下,出厂程 ...

103的板子停产好几年了。

那个出厂程序还是有些印象,所有板载外设都有。

像现在的V5,V6,V7也是的,出厂程序目的就是测试硬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