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全系列隔离TTL转RS485和TTL转RS232模块(排针型、端子型、3.3V和5V批量供

楼主(2016-07-10):
       2016年,安富莱推出全系列隔离TTL转RS485、RS232模块。RS485隔离模块的最大特点是硬件自动控制流向,500Kbps稳定通信。
各型号模块的安装尺寸和信号定义是相同的,可以互换使用。主板只用设计一种封装孔位,从而实现多种接口类型切换:
      单路RS485,、单路RS232、双路RS485、1路RS485+1路RS232.  (备注:没有双路RS232,暂无此需求)
     从供电电压划分为3.3V5.0V两种。
     从结构上分为排针型端子型两类。排针型适合固定到PCB板,尺寸小巧。端子型适合现场接线,带4个M3的固定孔位。

    淘宝购买链接:https://armfly.taobao.com/catego ... S232%C4%A3%BF%E9#bd

     排针型尺寸图和接线图: 【安富莱】RS485,
      端子型尺寸图和接线图: 【安富莱】RS485,
     MAX13487芯片资料:
     SP3232EEN芯片资料:

下面以RS232+RS485组合模块为例进行介绍。
产品名称:隔离TTL转RS485和RS232组合模块
型号:ISO-RS232/485
制造商:武汉安富莱电子有限公司

功能:将单片机TTL电平的UART信号转换为RS485总线电平和RS232电平,双向转换。
性能指标:
1.  光电隔离,高速光耦
2.  TTL电平 3.3V 或5.0V
3.  供电电压:3.3V (3.0~3.6)或5.0V(4.7~5.3V)
4.  RS232最高波特率 115200bps;  RS485最高波特率 500Kbps
5.  RS458总线:TVS保护,内置上下拉防错误动作的上下拉电阻。
产品特点:
1. RS485选择进口MAXIM13487作为RS485芯片,自动识别收发方向。节约单片机的IO口资源,降低软件编程复杂度。
2. RS232芯片选择进口SP3232EEN作为RS232芯片,工业级别。
3. 超小型设计,节约电路板空间
4. 两侧标准2.54mm间距排针,排针间距100mil的整数倍,方便焊接到实验板测试
5. 带M2小型铜柱安装孔位,固定可靠,适应振动环境
6. 贴片高速光耦,波形完整,传输信号无畸变。
7. RS485总线带TVS保护
8. RS232接口带限流保护

MAX13487E简介
      MAX13487E/MAX13488E是+5V供电、半双工、具有±15kV ESD保护的RS-485/RS-422兼容收发器,包含一路驱动器和一路接收器。MAX13487E/MAX13488E具有热插拔功能,可以消除上电或热插入时总线上的故障瞬变信号。MAX13487E/MAX13488E具有Maxim专有的自动选向控制功能。这种结构使其非常适合多种应用,比如:隔离的RS-485端口(这种情况下,驱动器输入用于连接驱动器使能信号,以便驱动差分总线) 。MAX13487E具有低摆率驱动器,能够减小EMI和不恰当的电缆端接所引起的反射,实现高达500kbps的无差错数据传输。MAX13488E驱动器的摆率未被限制,允许高达16Mbps的传输速率。
MAX13487E/MAX13488E具有1/4单位负载接收器输入阻抗,允许多达128个收发器挂接在总线上。这两款器件用于半双工通信。所有驱动器输出提供±15kV人体模型的ESD保护。MAX13487E/MAX13488E提供8引脚SO封装。器件工作于-40°C至+85°C扩展级温度范围。

SP3232EEN简介
    [li]采用NSOIC封装方式。接口类型:RS-232[/li][li]电源电压范围:3V to 5.5V[/li][li]封装形式:NSOIC[/li][li]针脚数:16[/li][li]工作温度范围:-40°C to +85°C[/li][li]封装类型:NSOIC[/li][li]器件标号:3232[/li][li]电源电压 最大:5.5V[/li][li]电源电压 最小:3V[/li][li]表面安装器件:表面安装[/li][li]接收器数:2[/li][li]收发器类型:RS232[/li][li]数据率:235Kbps[/li][li]电源电流:0.3mA[/li][li]输出电流 最大:60mA[/li][li]驱动器数:2[/li]

网友:
再来一个CAN隔离的模块就更给力了。
=======================================================
今年美信新出的MAX14949很强劲,还在生产中。
5kVRMS隔离、500kbps半双工、RS-485/RS-422收发器,具有±30kV ESD保护和集成变压器驱动器,业界最可靠的隔离RS-485
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 ... X14949.html/tb_ta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