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FreeRTOS移植到瑞萨单片机中的问题

楼主(2016-07-10):
   想把FreeRTOS移植到瑞萨的RL78 G13 系列的单片机中,根据教程要在源码的DEMO里面找到对应的例程才能复制FreeRTOSConfig.h等文件,但官方的DEMO程序里面只有对应的IAR版的程序,并没有瑞萨官方编译器的版本DEMO,我直接把IAR版的拷过来时提示出错,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直接移植的?还是说要用IAR来移植?

楼主:
主要是port.c这些文件能不能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port.c这些文件能不能兼容?

可以移植的,你需要简单的了解下IAR中的port.C汇编和一些编译器的关键字,跟你使用的编译器需要用什么来代替。
另外就是去瑞萨官网看下,我曾经记得有过一个链接的,就是不知道官方提供了一个Demo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移植的,你需要简单的了解下IAR中的port.C汇编和一些编译器的关键字,跟你使用的编译器需要用什么来代替。
另外就是去瑞萨官网看下,我曾经记得有过一个链接的,就是不知道官方提供了一个Demo没有。

想请教硬汉哥一个问题,编译时portmacro.h出现大量错误,错在
#warning This port has not been tested with your selected memory model combination. If a far data model is required it is recommended to also use a far code model.
#warning This port has not been tested with your selected memory model combination. If a far code model is required it is recommended to also use a far data model.
这两条语句这里,想请教一下硬汉兄这个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硬汉哥一个问题,编译时portmacro.h出现大量错误,错在
#warning This port has not been tested with your selected memory model combination. If a far data model is required it is recommended to also use a far code model.
#warning This port has not been teste ..

提示:该移植与你选择的存储模型组合尚未经过测试。如果需要一个远数据模型,建议也使用一个远代码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