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结构体时出现奇怪的问题,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2016-07-10):
我有一个结构体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macFcf;
  uint8_t     macSeq;
  uint16_t    macDstPanId;
  uint16_t    macDstAddr;
  uint16_t    macSrcAddr;

  struct PACK
  {
    uint8_t   ackRequest : 1;
    uint8_t   security   : 1;
    uint8_t   linkLocal  : 1;
    uint8_t   multicast  : 1;
    uint8_t   reserved   : 4;
  }           nwkFcf;
  uint8_t     nwkSeq;
  uint16_t    nwkSrcAddr;
  uint16_t    nwkDstAddr;
  struct
  {
    uint8_t   nwkSrcEndpoint : 4;
    uint8_t   nwkDstEndpoint : 4;
  };
} NwkFrameHeader_t;

这个结构体定义的数据与一个数据缓冲区定义在同一个地址上如下:

union
  {
    NwkFrameHeader_t header;
    uint8_t    data[64];
  }nwkHearder;
当我向data中写入数据如下,出现数据错位错误:data[3]数据没掉了。

数据错误

数据错误

用sizeof获取结构体NwkFrameHeader_t的大小,结果竟然是18,按理应该是16才对,不知道咋回事。

希望有人能够帮忙解决下!

网友:
结构体有字节对齐问题,如果你希望是你定义的几个字节,sizeof就是多个字节大小,可以改成: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加上关键字__packed

网友:
你这个定义晦涩难懂,似乎在计算机考试啊。。。。

建议code还是简单明了好。

网友:
楼主没有说出你的对齐设置,你说结构的大小是18个字节,那么我推断是2字节对齐,因此分析如下: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macFcf;
  uint8_t     macSeq;  // 这里占两个字节。
  uint16_t    macDstPanId;
  uint16_t    macDstAddr;
  uint16_t    macSrcAddr;

  struct PACK
  {
    uint8_t   ackRequest : 1;
    uint8_t   security   : 1;
    uint8_t   linkLocal  : 1;
    uint8_t   multicast  : 1;
    uint8_t   reserved   : 4;
  }           nwkFcf;
  uint8_t     nwkSeq;
  uint16_t    nwkSrcAddr;
  uint16_t    nwkDstAddr;
  struct
  {
    uint8_t   nwkSrcEndpoint : 4;
    uint8_t   nwkDstEndpoint : 4;
  };
} NwkFrameHeader_t;

所以这个结构实际的字节数是17字节,因为是2字节对齐,所以必须完整到2的整数倍,最后结构的大小是18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体有字节对齐问题,如果你希望是你定义的几个字节,sizeof就是多个字节大小,可以改成: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加上关键字__packed

加上关键字__packed后没有错了,可以对上了,确实是对齐的问题。上位机用V6板,下位机用的是stm8,通信传输时,堆栈有大小端问题,需要对换高低位数据,现在通信正常,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定义晦涩难懂,似乎在计算机考试啊。。。。

建议code还是简单明了好。

不是,这个是个协议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体有字节对齐问题,如果你希望是你定义的几个字节,sizeof就是多个字节大小,可以改成: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加上关键字__packed


网友:
在ARM平台的编译器中,没有提供象“#pragma pack”这么丰富的带参数对齐指令,只有一个关键字“__packed”。

__packed 限定符将所有有效类型的对齐边界设置为 1,如果一个结构没有这个限定符,默认向表数能力最强的那个数据类型对齐。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double dValue1;
    char   u8Value2;
    int    u32Value3;
} ASampleStructor;

上例中,size值为13,说明1字节对齐后,该结构总长为13字节。去掉__packed对齐后,为16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上关键字__packed后没有错了,可以对上了,确实是对齐的问题。上位机用V6板,下位机用的是stm8,通信传输时,堆栈有大小端问题,需要对换高低位数据,现在通信正常,非常感谢。

你这个堆栈大小端是如何处理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堆栈大小端是如何处理的 ??

我是直接用一个函数把数据对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