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的任务堆栈可使用SRAM2 吗?
seansun77

楼主(2016-07-11):
如果没有对内部SRAM特别设定的话,SRAM 2是否没有使用﹖
FreeRTOS的任务堆栈可使用CCM RAM,那么是否也可以使用SRAM2空间呢﹖

网友:
SRAM2是啥,SRAM2不是CCM RAM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一部分反应在软件上,直接使用就行了,SRAM1和SRAM2就是在一起的,地址连续,凑成128KB。在MDK上面就是用户设置了这里
112+16 = 128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部分反应在软件上,直接使用就行了,SRAM1和SRAM2就是在一起的,地址连续,凑成128KB。在MDK上面就是用户设置了这里
112+16 = 128KB

网友:
感谢ERIC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