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FreeRTOS移植STM32f103c8t6时打印任务执行出错

楼主(2016-07-11):
我按安富莱_STM32-V4开发板_FreeRTOS教程 的第8章例程对STM32f103c8t6进行移植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时,对函数vTaskGetRunTimeStats((char *)&pcWriteBuffer);进行调用,但是串口打印出来的信息不正确。
我改过的任务为:

int    App_LED_Start(void)
{
    xTaskCreate(vTaskPrintf,&quotrint Task",512,NULL,1,NULL);
    xTaskCreate(App_LED_Task,"LED Task",512,NULL,2,NULL);
    xTaskCreate(App_LED1_Task,"LED1 Task",512,NULL,3,NULL);
    return 0;
}

static void vTaskPrintf(void *pvParameters)
{
    uint8_t pcWriteBuffer[512];
    while(1)
    {
        printf("=================================================\r\n");
        printf("\r\n");
        printf("任务名      任务状态 优先级   剩余栈 任务序号\r\n");
        vTaskList((char *)&pcWriteBuffer);
        printf("%s\r\n", pcWriteBuffer);
        printf("\r\n任务名       运行计数         使用率\r\n");
        vTaskGetRunTimeStats((char *)&pcWriteBuffer);
        printf("%s\r\n", pcWriteBuffer);
        vTaskDelay(500);
    }
}
实际打印出来的效果为:

=================================================

任务名      任务状态 优先级   剩余栈 任务序号
Print Task         R    1    311    1
IDLE               R    0    118    4
LED Task           B    2    490    2
LED1 Task          B    3    490    3

任务名       运行计数         使用率

=================================================

任务名      任务状态 优先级   剩余栈 任务序号
Print Task         R    1    311    1
IDLE               R    0    118    4
LED Task           B    2    490    2
LED1 Task          B    3    490    3

任务名       运行计数         使用率

附图:

哪位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为什么vTaskGetRunTimeStats((char *)&pcWriteBuffer);调用不起作用呢?谢谢!

网友:
教程中说的,高精度时间基准是不是没有写。

楼主:
高精度时间基准是不是初始化一个定时器中断,精度高于滴答定时器中断,这个已经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精度时间基准是不是初始化一个定时器中断,精度高于滴答定时器中断,这个已经写了。

FreeRTOSConfig.h文件做了配置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eRTOSConfig.h文件做了配置了没有。

做了,按教程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eRTOSConfig.h文件做了配置了没有。
我上传一下我的工程文件吧。大神有时间帮忙看看。我是怀疑是不是栈溢出了。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传一下我的工程文件吧。大神有时间帮忙看看。我是怀疑是不是栈溢出了。附件:

网友:
找到问题,是高精度时间基准的问题,STM32f103c8t6没有TIM6,将其改为TIM4即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是高精度时间基准的问题,STM32f103c8t6没有TIM6,将其改为TIM4即可。谢谢!

居然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