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请教  tickless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6-07-12):
简单学习了RTX文档,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通过RTC唤醒实现的tickless进入STOP模式,如果在RTC时间中断之前有其他外围设备中断唤醒了MCU,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当前的代码未做这种情况的处理,如果要做的话,要按照实际睡眠的时间来调整,也就是这个程序代码框架的第5步:

楼主:
感谢回复!
还有些疑问,请教一下:
1、第5步,随机中断唤醒后的实际处于低功耗状态始终节拍怎么获得,如果进入的是STOP模式的话;
2、假如在RTC中断做标识,如果不是RTC中断唤醒的,不恢复系统。这样处理,如果其他中断调用了RTX的函数会不会有影响;
3、感觉suspend 和resume主要是为了处理delay,采用2方式,如果其他中断函数处理或者触发的任务工作时间较长,是不是会影响osDelay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
还有些疑问,请教一下:
1、第5步,随机中断唤醒后的实际处于低功耗状态始终节拍怎么获得,如果进入的是STOP模式的话;
2、假如在RTC中断做标识,如果不是RTC中断唤醒的,不恢复系统。这样处理,如果其他中断调用了RTX的函数会不会有影响;
3、感觉suspend 和resume主 ..

1. 这个就需要你想法获取了。
2. 会有影响,特别是含有时间的处理。
3. 这个就需要在停机期间做特别的处理。

RTX的ticklesee模式的我也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只能你多摸索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