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DIT控件中,光标怎么去除呀

楼主(2016-07-14):
RT,不要EDIT中的光标,看V5.12文档中有个EDIT_EnaBleBlink()函数,但是好像库里面又没有这函数样的
编译不通过。
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除光标

网友A:
禁止聚焦就不显示了。

网友B(2022-11-10):
引用 网友A:
禁止聚焦就不显示了。

禁止聚焦是不是就无法获取输入了,有没有方法既不显示光标又可以获取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禁止聚焦是不是就无法获取输入了,有没有方法既不显示光标又可以获取输入

可以直接调用其API修改。如果你是外置按键输入控制,可以发送窗口自定义消息修改。